华硕P5QL PRO无总线供电求思路!

楼主(2014-12-26):
一块华硕P5QL PRO 无CPU供电,经过测量后,原来发现总线供电也没有,我看了下点位图,3.3V经过一个电阻PR827和PR829分压给一个叫AS324M的稳压器的3脚正极供电,发现3.3V在PR827前是有的,但经过PR827电阻与PR829分压之后就没有电压了,测量后面也没有发现短路现象,这是怎么回事?电阻问题吗?

网友:
断开PR827,,PR829测试。。。看看是不是这两个坏了啊!!

网友:
看有没有连电容了可能漏电了

网友:
不错!过来赞一个

爱问 -2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一看见图  头就晕    哈哈   看来这个我是帮不上忙了   看看吧

爱问 -2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PR829分压附近的问题。仔细量下。不行就换电阻试试

网友:
VTT回路上有短路吗?

网友:
找下MOS的控制机

网友:
找下MOS管的控制级

网友:
好帖                                  。

爱问 -2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这个电压不是还连到了MOS管吗,查管子有问题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压不是还连到了MOS管吗,查管子有问题没

我把那个3.3v的电阻断了,直接飞线过去,总线电压出来了,CPU电压也出来了,现在问题是电压都出来了,测试卡不怕代码,擦

网友:
可能是后级电路有问题 把电压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