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亮机进系统后不定时掉电?有同行修到这个故障的吗?

楼主(2014-12-26):
联想G450开机后,能正常进入系统,进入系统后,故障表现为有时10分钟掉电,有时45分钟掉电,不定时掉电。有时掉电后,再次触发,指示灯亮,硬盘灯不亮,但是不亮机,把电池电源切断后再装上,插上电源适配器,再次触发,又可亮机正常进入系统,再过段时间又掉电了重复这种故障。请问是哪里问题?
====================
现在对散热部分做了处理后故障现象依旧。是显卡虚焊吗?(无BGA返修台无法做)
补充说明:此机按电源开关键无法强制关机!!!!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BGA,你这种掉电,散热处理过没问题,内存,CPU换下看看,不行就要详细检查电路了

网友:
散热片排除了 腐蚀排除了 显卡就要换料了

网友:
电容的问题有可能

网友:
这种问题真心不好搞啊,鸿基有类似过的,没搞好,惭愧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真心不好搞啊,只能仔细查电路啦

网友:
楼主查保护隔离

网友:
真的不好搞啊

网友:
刷个BIOS加EC  因为硬关机都不行

网友:
这种问题真心难搞、可以换个CPU试试、、、

网友:
有试过显卡虚焊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电流是多少, 我前几天修过一台是 前端电压短路,有时开机又是不开机

网友:
把CPU座背面的一个空位加上330电容看看吧

网友:
掉电的 这种故障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