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6CM掉电

楼主(2014-12-26):
很奇怪的板子,偶尔你那个正常点亮。开机电流跑到0.9A直接掉0,拔了内存不掉电

网友:
这款是不是超极本啊 。。     我觉得应该是桥虚焊 。。

网友:
我觉得先写个BIOS看看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啊

网友:
这不了接啊,从你的描述看不出问题

网友:
修好了吗我也遇到一个和你的问题一样

网友:
楼主啊 你内存拔了 不掉点 说明 问题在 内存跑马过后撒 一般内存上电 信号是 SLP-S5#或SLP-S4#这两个信号其中一个开启内存供电 然后才是 SLP-S3#分别去开启桥 总线 显卡等供电.........楼主的板子如果是 英特 的 到0.9 A 掉电估计是 自检不过哦 .....

网友:
楼上正解啊

网友(2015-01-30):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啊

网友:
刷个bios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