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A植球

楼主(2014-12-26):
为什么我在拿网时,球总是有很多边在网上起来了??求教 导!

网友:
1、钢网不够干净、不够干燥,潮湿有水份;2、BGA焊盘没处理好;

网友:
温度不够,锡珠没熔化。

网友:
焊锡膏     太 多

网友:
细节注定成败呀。

网友:
楼主多试几点就可 以了。

网友:
同意2楼的!是没有化开嘛!焊油要少点。另外钢网一定要洗干净了。

网友:
明显锡球没有下沉到位 需要细心观察

网友:
油多了吧,多练练

网友:
用洗板水,彻底把钢网洗干净,吹干或者晾干,桥上面面跟吐唇膏似得,薄薄的一层,越薄越好,这样子放上钢网,放入锡珠,再取就不会了

网友:
锡珠用小一点的型号,钢网要干净,焊盘要处理干净!再加上自己要多注意细节,多练习几次,慢慢总结

网友:
坛子里有个高手写的叫4轮定位法。。 你搜搜看。。

网友:
我曾经2011年也最初遇到和您一样的问题,主要是钢网要干净,平时用前用洗板水清洗干净,涂抹很少的BGA焊膏,然后用风枪加大马力吹,然后从1个边缘翘用镊子, 一点一点翘,等翘起一半的时候,就可以用镊子夹住轻轻拿下了,这个翘的同时,必须使劲的用风枪吹,多试试就掌握了经验了

网友A:
细节决定成败,确实不假哦,尤其是植球。
首先芯片要用酒精清理干净,在涂焊膏之前用牙刷刷一下,再用放大镜仔细看看上面有没有棉絮之类的,确定之后再涂上薄薄的一层焊膏,拿起钢网对着灯光看看刚网上是不是有絮状物,然后对钢网的时候尽量一次对正。你要是对好几回,那点焊膏就都到网上了,会漂着锡球化不到焊盘上。
吹的时候风量最大,温度三分之一预热大约两三分钟吧,看芯片吧,然后温度调到三分之二加热。这时候你得看着芯片四围的锡球,一般都是周围的先变乌(就是没有原来的亮光了),然后马上就该融化了(化了之后非常亮,像锡水那样)。
这时候就进入关键期了。
要是AMD的薄片,继续吹,风枪由大圈逐渐缩小到中心,看着锡球由周围开始直到中心全部由乌变亮,然后稍微吹一会马上离开。稍后用嘴吹几次芯片帮助冷却,待会把芯片带着钢网反过来放在散热器上冷却。
要是Inter的厚片,就要加大温度,迅速加热,等锡球都化了马上冷却,用嘴吹吧,经济实惠。
因地制宜吧,这只是我的经验,用的是我的风枪,我在芯片下边垫的是两块显示器的驱动板,一块全拆掉焊件,成了光板,底下是一块平常的驱动板,稍大一点。两块板之间有焊脚的间隙,挺好的。我没用过植株台,太奢侈了吧。具体你体会一下,这都是经验之谈。
越是大珠越容易看见锡球由乌变亮,0.35的就难了,比如HM65.

网友:
钢网是不是被你洗了 没弄过干!!有水分啊!!

网友:
LZ加油,多联系吸取经验

网友:
锡膏太多了   。。。 我一般是吧钢网拿下来再吹的

网友:
焊这个不能用普通的焊锡膏,需要用BGA专用膏

网友:
用好点的焊膏,得充分加热

网友:
换大网,用植球台植球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细节决定成败,确实不假哦,尤其是植球。
首先芯片要用酒精清理干净,在涂焊膏之前用牙刷刷一下,再用放大 ...

谢谢楼主的经验,我很收益!

网友:
加油吧,啊,你这个的要多学啊

网友:
一般风枪多少度吹啊,风大了不会吹跑了?

网友:
再加上自己要多注意细节,多练习几次

网友:
工作没做到位嘛

网友:
这个要多练才行吧。。看大神的做法,然后自己去试,掌握。。

网友:
还是焊膏多了少点就好了涂匀

网友:
焊盘处理干净,网刷干净,焊膏能多薄就多薄,最难得就是温度和时间的掌握了,这就是技术,别人说的再多没用,自己领悟吧。只能自己领悟

网友:
看高手的贴子就是不一样,收益很大。这些东西我们也知道,就是做不到。

网友:
温度不均匀钢网质量不好一吹容易变形

网友:
焊膏太多    焊盘没处理干净     还有就是钢网一定要干净  锡珠  不能受潮

网友:
用过几次植球台,果断丢掉了,,直接钢网上了

网友:
跟我一样

网友:
是不是焊膏太多了

网友:
助焊膏太多了

网友:
注意轻拿轻放,焊油不要太多,多练就行了

网友:
我用的也是这个,每次也会有几个掉的,网要洗净,焊油不要太多,吹的时候要看到锡融化,然后温度降下来再把网取下,也不要降到的太低了,那样也不好取下来

网友:
长篇大论我就不说了  就说一点    第一钢网 绝对干净    芯片绝对平   焊膏尽量少必须 要每一个点都有 均匀

网友:
把网洗干净

网友:
买0.4的网  用0.3的锡朱

网友:
你那网不行,你那种植株台的没有好用的,买那种铝镁合金的网,直接吹的那种,中间网孔有一圈弧形的最好用,一吹马上就ok

网友:
温度不够高

网友:
这个东西急不来的要慢慢来,多多练习才行的。

网友:
直球求这个活可以说不是什么技术,也可以说技术要求也很高。这个活需要平时多做多练。焊膏不能多也不能少,只能说刚刚好才行,都是通过平时的操练而得到的感觉完成。还有就是有些钢网可能做的不规格,明明钢网上写着0.5的可是用0.5却很多或者大多数都没漏下去,都起来了。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用0.45的即可。东西死的人是活的。我们总有办法去面对这些不是问题的问题。

网友:
这个还是需要多多练习才可以的

网友:
感觉这个很好弄啊   洗干净焊膏加上去  在把钢网对好  下珠   然后风枪 风 火力不要太大   慢慢转着吹   看到锡珠融化   等几秒 拿起来   就会很完整了

网友:
拿掉钢网再吹吧,我都是这么做的,你用了对角植球台,却用上小钢网,为什么不用90的钢网?

网友:
坛子里有个高手写的叫4轮定位法。。

网友:
关键是焊膏不要太多 薄薄一层,加热时要注意看锡珠下沉至钢网洞里,发亮即可,就可以冷却至不烫手时取钢网合适

网友:
这也太脏了吧,刷干净点少放点膏,太脏了锡珠不沾焊盘的

网友:
钢网没洗干净

网友:
看那芯片的颜色就知道楼主焊膏上的太厚了!薄薄一层即可。还有就是温度不够,锡珠没有充分熔化。

网友:
焊膏太多了,钢网不干净,取网的时候手不稳

网友:
而且,你这个值球台,不如一个775CPU座

网友:
最好不带 网吹,焊盘钢网洗干净,锡珠大小要适合,焊油不能太多

网友:
什么意思,没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