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屏幕偶尔就失灵过会就好、怎么回事

楼主(2014-12-26):
    事情是这样的,在之前手机一直正常,没拆过,没进水,当天早上就突然失灵了,在主屏幕状态下屏幕怎么滑都没用,锁屏过后解开了,可能正常用个一两下,然后又不听使唤,手机过保了,换机就别想了,求各位告知到底是什么毛病请说一说,先将我认为不是屏幕的问题,由于锁屏过后解开可以使用一会,应该是在内部什么出现了毛病。

网友:
触摸坏的表现: 关机开机,可以正常用一会,过会就失灵。。  触摸乱跳。。。 等、、、、、

网友:
屏坏吧    之前遇到过    只不过是iPad 的   换屏好了

网友:
屏的是  我之前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