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XH-P17L3

楼主(2014-12-26):
联想LXH-P17L3 此显示器亮机后,不出无信号.因为是程序的问题. 将24C16WP此芯片取下来后,在500P的编程器上刷,但编程器就是不认.望有刷过此程序的大侠们指导一下,怎么刷芯片.

958 Bytes, 下载次数: 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换一个芯片咯 。 有可能芯片坏了。 换一个再刷

网友:
换过,还是不认. 24C16的芯片用什么刷

网友:
500P会不认24C16WP,,可能IC有问题,不然不会不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