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I5G41-L V5.0问题

楼主(2014-12-26):
求梅捷
SY-I5G41-L V5.0主板
电路图
,开机硬盘灯不亮,屏幕显示无信号然后黑了,拆开主机擦了内存金手指没反应,风扇都会转但CPU不发热
cpu

网友:
按正常的维修程序修

网友:
开机后各风扇都转,但不可以关机了,只能直接断电,是开机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
你不是维修的 ! 和你说也看不懂

网友:
按时序修吧!南桥的RTC供电正常吗?

网友(2015-01-29):
现在太多不是做我们这行的,却在贴吧里面出现了

网友(2018-01-19):
我这有一片供电都齐全了,就是没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