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RO80笔记本短路故障求助

楼主(2014-12-26):
笔记本型号:华硕PRO80笔记本
故障现象:接上电源适配器,电源适配器绿灯一闪一闪的,适配器换用到其他笔记本电脑上正常,怀疑主板短路造成的适配器过流保护。经查主板适配器接口处的1只8脚TPC8107管击穿,取下TPC8107后,主板原8107S极所连电路对地打阻值为0,也就是大短路啦。求助维修思路。

网友:
那就烧板憋

网友:
用烧鸡法,短路还好修啦

网友:
麻烦指点下,用维修电源,应调出多少V的电压和多少A的电流烧鸡啊?怕烧枯了。

网友:
用烧鸡法,烧着烧着就可以了。

网友:
烧鸡法一般不要超过3V。。

网友:
在短路点烧机   电压从0一点一点往上加   不要超过3V为好

网友:
大短直接烧啊

网友:
烧好了,烧出一个比较大的长方形的黑色贴片元件,元件一头标注有+号,貌似电容,上面的参数分2行,第1行是15,第2行是1E78,不知是否是钽电容,容量、耐压多少?

网友:
公共点大短只有烧机法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