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解决三星I9100不充电的小招

楼主(2014-12-26):
三星I9100 9108 9103 等机子,开机显示电池圆圈 充电一样,这种情况大多是进水造成的,
解决方法:
1:排除 尾插小板、排线、电池电源、主板是否掉件、零件腐蚀

2:装8脚充电保护管取下开机 试一下,正常直接更换掉.百分之90进水这种情况可以搞定.不行就换功放了。

网友:
行行都有高手,这都是新机呀,看的眼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