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 一体机开机暗屏

楼主(2014-12-26):
开机能听到进入桌面系统声音,能听到关机声音 。屏幕暗屏。背光有亮。换TV转接板没用。各位师傅有碰到同样问题的请支招!!谢谢了。各供电正常。找了好多资料都是同样问题。(暗屏,黑屏),机器是集显。

网友A:
集显独显都一样,,一体机里面有高压板的,,高压板坏了就那样!!换高压板试试,,要是不行就屏有问题了!!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板试试

网友:
高压量过 全正常。。。。。。暗屏但是无字符显示、、、、、修过的师傅请指导下谢谢了

网友:
屏供电正常吗

网友:
暗屏还是黑屏??

网友:
高压板,主板,屏都有可能吧

网友:
暗屏就是伪黑屏你要确认好才行,如果是真的暗屏那就要看看是不是灯管老化或者高压有问题了

网友:
既然背光已经亮了,重点就是显卡,屏线,和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独显都一样,,一体机里面有高压板的,,高压板坏了就那样!!换高压板试试,,要是不行就屏有问题了! ...

都不是,我这里也有这样一台机器,也是同样的情况,但是我的是独显的,还有个U12的图像管理芯片,换了还是涛声依旧,也在坐等解决方法呢

网友:
拔了上屏线,看看有无足够的白光

网友:
板子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