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解决三星9300无信号的小方法

楼主(2014-12-26):
首先在C104,C112处焊接假天线,有信号了就是天线开关坏,或者没有供电。

不行就把信号部分的时钟换掉,osc100(26M),然后换滤波器F100,重点查L130  L127  L128  3个电感没有坏,但是没有电压的话,果断换U108射频供电,最后不行的再换中频。

元件注释图也发发,希望能对大家有用。

图片是原理图的部分截图,论坛上有,位置可以自己去找找。

网友:
         学习了 没修过手机

网友:
偶是电路图小白,看了就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