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3SV REV2.3用电池可以开机,用适配器器开不了,求助

楼主(2014-12-26):
用电池开机都正常,用电源适配器开不了机。用电源适配器时,用示波器测了下,刚插上电源的一瞬间,3 5V都出来了,但是马上就为0了。我也换过IO了,而且测了主板也没发现什么短路的情况,请高手帮分析下,给个思路 谢谢。

网友A:
充放电电路有问题,你上图纸大家给你分析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充放电电路有问题,你上图纸大家给你分析一下

这个我没有图纸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没有图纸哦

刚上有点位,你找一下,分析一下就好了,看什么型号的充放电芯片,百度找一下PDF,应该好修!

网友:
典型充放电故障啊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缺条件啊

网友C:
不是吧,怎么跟我的机子一样?我的是华硕X43B.....同样的症状...

网友:
查AC待机的几个条件有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怎么跟我的机子一样?我的是华硕X43B.....同样的症状...

你的修好了没有

网友C:
没有……………所有的条件都正常,就是不出3V 5V…………芯片换了4个……最后让客户接受了拿电池开机,然后再插适配器,关机前先拿掉适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所有的条件都正常,就是不出3V 5V…………芯片换了4个……最后让客户接受了拿电池开机,然后 ...

我的也退掉了 没搞定

网友D:
正在修这个机器,不开机,不待机3v5v,原来是BQ24740击穿坏了,换了不管用,没图纸点位图估计修不好了

网友:
没图纸,不好找信号的

网友:
是保护隔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在修这个机器,不开机,不待机3v5v,原来是BQ24740击穿坏了,换了不管用,没图纸点位图估计修不好了

最后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