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解决W520 1.4几掉电故障~~

楼主(2014-12-26):
  前几天接了几台W520,故障现象为1.2几掉电,加焊显卡,更换CPU、南桥无果。
  查论坛无人修复此故障,淘宝此主板售价一千多块!
  后请同行修改BIOS,使用七次。完美解决了W520  1.4几掉电 ,刷BIOS后风扇狂转、风扇不转,开机后温度虚高等问题。
  此BIOS对T520更换CPU后不开机依然有效!
  友情提示:W520   T520试机时,请务必使用原装电源!

网友:
请问楼主修改BIOS用什么软件?

网友:
这都会改啊!

网友:
合成到最新的版本?

网友(2017-07-30):
没错,W520对原装电池的检查要求比较高

网友:
不能用,还是掉电,去到0.89就掉了

网友(2017-10-08):
有块板子要清BIOS才能开机,下来试试看。

网友(2018-08-16):
几兆的BIOS?

网友(2018-12-29):
md 下了  解压出错,

网友(2022-04-25):
这个不知道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