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4-12-26):
测试屏是好的,测试上屏的电压没有,查上屏电的三极管坏了

网友:
什么意思 ??  修好了还是

网友:
你是说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没看懂,是说驱动板吗?

网友:
知道哪里坏了,应该很好修了吧

网友:
楼主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这么快就修复了,恭喜

网友:
言简意赅,

网友:
白屏是因为驱动板上输出屏供电的3.3V电压没有,换个三极管好了,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
很少碰到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后面短路才会烧的

网友:
白屏是缺供电

网友:
三极管换了,接保险看看

网友:
没有屏供电啊

网友:
希望楼主补充下在详细点

网友:
没看明白怎么回事,不知道修好了还是没修好

网友(2015-01-29):
维修经验啊  学习了

网友:
楼主说什么我也不明白

网友:
屏供电坏了

网友:
还不如不写

网友:
是驱动板的吧,那个不叫三级管吧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屏供电的三极管坏了,是吗?

网友:
没看过这么简介的

网友:
应该是修好了。

网友:
白屏,大多都是屏没有供电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啊 给补充完好不

网友:
怎么感觉好像了3.3启动上不去一样的

网友:
驱动板的屏供电有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屏线没插好,活着屏供电保险断开了

网友:
白屏多数是没有屏供电

网友:
中午我要回家的时候。有一顾客送来一台显示器,白屏。也不知是那坏了。我急着回家,就没查、只是通电示一下。想上网查一下在修。

网友(2015-02-28):
说明已经修好了

网友:
去屏的排线共电线断了几根,信号线。找到接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