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520 不开机维修一列

楼主(2014-12-26):
联想 E520不开机维修一列
今天接到同行送来的一个机器 说不开机好像烧了  拆开看后是被人修过的 直接干了桥  没干显卡 不好使就送来了。
我水平也不高先来论坛里搜了下 毛病还很多 但是我知道d95280 容易坏  但是我不太会测 怎么看他坏 我加热了一下 在看 能开机了
原来的电流时待机状态 有3V 电流0.12  比较高  加热后电流嗖嗖就上去 直接亮屏 但是等凉了 就不好用了 怀疑是这个不良了准备换一个因为已经找到问题 了 心里有底了 就敢进货咯 来个图片 还望大家指教下 呵呵

网友A:
不触发就是95280 大胆干!~~

网友:
通病吧,E420 E520不触发没3V5V我就是换这芯片好的

网友B:
d95280,E420的通病哦,最好别买到假货哦。

网友:
现在这芯片便宜了  大胆的换

网友C:
现在有3V5V。有待机。不触发。头痛。找不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就是95280 大胆干!~~

谢谢指导 大家一起分享 一起进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d95280,E420的通病哦,最好别买到假货哦。

怎么区分真假

网友:
哎啥也不想说 了

网友:
那是个什么芯片啊?

网友:
待机电流0.12太大

网友:
直接把这个D95280芯片换了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就是95280 大胆干!~~

这个是e520的通病吗?还是联想的通病

网友D:
干桥那老几   估计不会修 。。。。。。菜

网友:
这是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干桥那老几   估计不会修 。。。。。。菜

虽然他不会 也是一顿干 。。哎这个客户还 闹心 我这能修 还不修 要带走 在看看

网友:
是通病 但是这个机器 通病比较多 也不知道 咋判断 单这个芯片加热后就好了

网友:
d95280 是个什么芯片 啊  加热下就可以开机了????不解

网友:
看帖不回帖的不是好人,回帖嘛又怕认为灌水,所以我还是冒这个险看完帖就回你一个,哥们你写的太精彩了,分析的太清晰了,这才是一个大师的风范啊。谢谢你的技术共享。

网友:
前几天 碰到一个  换了EC 才好 呢

网友:
楼主 我怎么看不清楚你在说什么

网友:
这种机子就是这个问题多点

网友:
这个早就是通病了

网友:
待机大有可能就是芯片或者某个管子微短,导致的

网友:
请问D95280是什么东东呢

网友E:
待机大加焊能好,还有这种事,算是长知识了

网友:
这芯片现在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有3V5V。有待机。不触发。头痛。找不出问题。

大胆换D95280,这待机芯片很邪门,不然就按照时序来修,而且这机器很烦,EC带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待机大加焊能好,还有这种事,算是长知识了

我也是意外发现 可能是芯片不良 热了后 就好了  凉了 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有3V5V。有待机。不触发。头痛。找不出问题。

这个机子是不是触发后才出3  5V的,注意下

网友:
待机电流0.12是 比较高了!加热能触发了未必就是芯片的问题。看看芯片周围还有什么也被加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