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超级本无线无法开启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4-12-26):
本人昨天遇到一个U410的本子,无线无法开启,驱动正常,无线连接存在,就是无法开启。之后发现BIOS也无法进入,只有在把COMS电池扣掉后,短接,再启动电脑是的第一次才能进入,之后又无法进入。重新在原来的系统做系统,仍然如此,感觉是BIOS有问题,因此在网上找了一个BIOS更新包,但仍然无法刷入成功。之后,发现此本在保修期内,拿到售后,结果售后当天就弄好了。本子当天拿回来后,系统未动,并且桌面上还有一个BIOS的刷新包,因此应该就是包没下对,或者操作方法不对!
据售后所说,是拆过机的,也不知道,到底是把CMOS芯片拆下刷新,还是在本机上刷新的。
但毕竟包是存在的,与大家分享一下!BIOS 刷新包如下:http://pan.baidu.com/s/1sjmFBPj

网友:
直接硬刷更方便

网友(2015-05-03):
联想U410CPU电压不出来,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

网友(2016-01-10):
这个机器的无线开关是F7键,到官网下载对应的“电源管理”装上就行了。

网友:
强制开启无线那招不好用了吗

网友(2016-07-21):
??、

怎么不存在?

网友A:
什么样的无线网卡, 以前那种网卡 反面坑右二一刀流的办法在这个本上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无线网卡, 以前那种网卡 反面坑右二一刀流的办法在这个本上有用吗

这个机器的无线开关是F7键,到官网下载对应的“电源管理”装上就行了。

网友(2016-11-17):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开机开两次才亮

如果开关没有问题的话,可以刷一下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