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工帮忙看看有没方法修复我的希捷硬盘!

楼主(2014-12-26):
我的硬盘型号是st2000dl003 固件版本是cc31(难道是固件门?),bios认不到,磁盘运转正常,没异响,F3 T修通病一直都不成功,不知道为什么硬盘如果断开电机触点就无法打开F3 T,必须给电机通电,才能识别,手上有块相同型号的硬盘但固件版本是cc32,电路板互换,原来没问题的硬盘被识别成st m13fqbl,有问题的硬盘一样无法设别,现在真的无法下手了,希望高手们给点点子应该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
自己顶啊,,不要沉了

网友:
帮你顶一下,等罗工来看看

网友:
7200.11 12修坏道标准方法
F3/T模式下:
第一步:修通病
7200.11使用指令m0,2,2,0,0,0,0,222
7200.12使用指令m0,2,2,,,,,22
说明:此步是防之后的操作报错
第二步:清SMART
/1 N1
说明: 清SMART+G ,作完重新上电
第三步:清零
/T下:m0,5,1,3,5,,,22
作用相当于MHDD里的erase 擦除逻辑坏道,止步需做到100%完成,中间退出证明坏道太多,重新执行,如还不能完成,盘报废,做完重新上电。)

m002,m003的盘一定要跑完一遍m0,5,1,3,5,,,22才会认盘。

网友:
顶5楼啊,豁然开朗,明天睡醒试试,我真是找对地方了

网友A:
能进 F3 T级,就不用断开电机,可以反复操作 M指令,复位SMART指令,试试能不能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进 F3 T级,就不用断开电机,可以反复操作 M指令,复位SMART指令,试试能不能成功。

终于等到你的回复了,m指令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
谢谢罗工,我有好多ST的硬盘 可以做尝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进 F3 T级,就不用断开电机,可以反复操作 M指令,复位SMART指令,试试能不能成功。

现在我的硬盘能够识别了,但是容量1mb,怎么破啊,罗工!

网友:
非常感谢5楼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