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GT/128M,不稳定.

楼主(2014-12-26):
这板重复开关机几次,就不显示,放一个小时后又能开机显示.看图2R2那相电,没有输出.主IC:8855.暂时无料代换?不显示CPU供电会低0.2V.不知是不是那相电没有输出拉低.????请教那里坏了?

补充内容 (2015-1-14 17:33):
ic8855 更换过了不能,

网友:
桥虚焊了吧

网友:
是不是单桥的??单桥的干桥试试!!

网友:
这板是单桥的把  加桥把

网友:
看a78gt.AMD 二桥的,意思冷时能开机,多开关几次就不跑码,然后放一个小时又可以,了

网友:
3+1相供电,是不是那相供CPU内存管理的没有输出,拉低电压不显示.

网友:
表面上看是虚焊引起,但也不排除电阻变质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