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螺丝打滑了拧不下来百分百成功拧下来的经验

楼主(2014-12-26):
   在拆笔记本的时候用电动螺丝刀往往4有很多时候都会打滑,在这里为大家带来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电钻
电钻首先要把头断了变成平的,然后就可以对齐你打滑大螺丝孔了 俗话说的好要想拧松首先要紧,就是说在往外拧时先轻轻往紧的边转两下然后再松,这个方法百分之百所有螺丝都能拧下来,再也不需要加焊锡了,再也不怕把外壳塑料烫坏了,感觉对自己有用的请加分

+ 10 很给力!

网友A:
拧紧的目的是 给螺丝重新强行拧出螺蚊来  再进行拧松 是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拧紧的目的是 给螺丝重新强行拧出螺蚊来  再进行拧松 是这样吧

这个我也不知道,打滑了的螺丝你用电钻直接退不容易退出来,先拧紧一下更容易退出来,拧紧不是要你一直按着电钻转只是轻轻转两下就好了

网友:
下次有打滑的螺丝,用你这方法试试

网友:
你这个钻头是“专用”的么?

网友B:
这种小电钻哪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电钻哪有??

五金店,手提钻~~

网友:
以前PCB 板上的螺丝打滑,螺纹搞平了。结果怎么也下不来。 真是难忘那次螺丝事故!!!以后配了45个对应各种螺丝的螺丝刀,真怕因为工具造成这问题。你这方,备用

网友:
钻头断了变成平的了也不好定位啊!想拧松首先要紧这个还真有道理!

网友:
我只想知道如何平这钻头

网友:
用风枪小风嘴吹可以吗?

网友:
  这个够厉害。。还得需要备一个电钻  哈哈   好想法

网友:
好方法 值得推广~~~~

网友:
靠不不,还的买个电钻啊

网友:
郁闷你们一个个的,修笔记本大部分都有电动螺丝刀,自己稍微想想DIY什么电钻没有啊!!!

网友:
直接把帽子给钻掉也行啊。

网友C:
这个经验好 就是没试过  以后试试  我想是不是把螺丝帽直接钻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经验好 就是没试过  以后试试  我想是不是把螺丝帽直接钻掉啊

不是,是把螺丝退下来

网友:
买个电动螺丝批就可以了,现在都用电动的了

网友:
是个好办法,以后遇到就试试,就不用那么麻烦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太麻烦聊

网友:
一般就一两个搬住盖再宁就解决

网友:
直接用反钻头 钻 你试一哈呢

网友:
我都是直接用大小合适的 一 字,使劲顶着,拧出来

网友:
电动螺丝刀不知道没有没这个头·换个也可以拧下来啊··没必要再去买个电专啊·

网友D:
呵呵 ,用个没用的螺丝刀加一点焊锡就可以
你ヽ莪的唯一
你塑料壳里面的呢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 ,用个没用的螺丝刀加一点焊锡就可以
你塑料壳里面的呢

网友:
好办法,有创意。

网友:
你直接用电动煎加力在打滑的螺丝上继续钻 钻时将电动螺丝刀左右晃 自己接就可以下来 你可以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