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NEC大电容后开不了机

楼主(2014-12-26):
笔记本最初故障为用适配器可开机,但在使用过程中会不定时自动重启,用电池则不会。我换了cpu背面的NEC大电容(标称1000uF)后,故障现象变为:按下电源键后,电源指示灯亮,但笔记本没反应,开不了机(适配器正常,电池也正常),取下大电容测量容量只有600多uF,于是用4只普通的470uF电解电容并联焊接在线路板上,结果还是没反应。请问大侠,可能出现的问题有哪些?

网友:
看看正正  负负有没有通哦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了 是U供电不出吗 还是不触发了

网友:
换几颗330的最好

网友:
怎么个不开机法,,电流上到多少, ,,!

网友:
换330的吧  多了会短路等一系列问题

网友:
不会在拆大电容的时候动了周围什么东西或者底下焊盘被你弄短路了

网友:
电流多少?估计是你没换好

网友:
本来可以开机的=,= 换完不开机了?

网友:
现在的问题是  不触发 还是开机不显     要不就重新换一下电容330

网友:
检查一下你除了动大电容那块还碰到其它什么部位了,或者大电容根本没有安装到位。

网友:
机器型号,还有CPU型号报来

网友:
楼主修的是什么型号的机器呀,说清楚点

网友:
电容没焊反吧 cpu背面一般是有过孔的

网友:
标称1000,3个330就够了哦,保险点就上4个。4个470是多少了。

网友:
肯定是你拆的时候把底盘搞坏了

网友:
其他供电出了吗

网友:
什么笔记本电脑

网友:
没换好吧

网友:
估计是容量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