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清华紫光nst1901w

楼主(2014-12-26):
外置12v适配器,通电黑屏,开关不受控制,过一会在插电才会亮,加焊一体板主芯片。

网友A:
主查电源是否有供电,如有供电,查驱动板电容,如无供电查电源板供电,重点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查电源是否有供电,如有供电,查驱动板电容,如无供电查电源板供电,重点是电容

有供电,驱动板上有个1117-33只出了3v电压,而正常是3.3v,而3.3v直接连驱动板主芯片,加热芯片后电压才会是3.3v,所以直接加焊芯片了,并且还是上BGA加焊的。

网友:
驱动板上有个1117-33只出了3v电压,而正常是3.3v,而3.3v直接连驱动板主芯片,加热芯片后电压才会是3.3v,所以直接加焊芯片了,并且还是上BGA加焊的。

网友:
加焊就好了???

网友:
拍个图上来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