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550TI烈焰战神U D5 1024M 开机无显

楼主(2014-12-26):
跑码正常,测晶振有1.5V GPU不发热,第一次修显卡,不知道怎么搞,求大神!

网友A:
一般显卡各个输出接口无显示,跑吗又正常,可以考虑先刷个BIOS。25系列的FLASH也是会坏的。

网友:
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有时显卡有问题也是会跑码的

网友:
修卡?没这么简单的...
不是告诉你几句你就会修的...
跑马正常说明什么?说明显卡没工作?还是显卡已经识别跑完了不亮?
呵呵,描述都不清楚...还怎么修卡?

网友:
把主芯片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显卡各个输出接口无显示,跑吗又正常,可以考虑先刷个BIOS。25系列的FLASH也是会坏的。

大师的经验是有一点超前了,,你在道他的显卡共电了吗,同时认卡了吗 ?能不认卡能刷得进BIOS 共电有问题 能刷吗 不亮,有那一些条件没有达到,所以没有认卡

网友:
跑码正常一般可以看接口了,只要你确定过了2A,而且这跑码过程中没有卡过代码!

网友:
查核心供电

网友:
楼主描述太简单了  这卡温度不高 应该不是核心问题 还是耐心慢慢查吧

网友B:
要看有没有认卡了,,查GPU供电和显存的供电,,在电感上查,GPU ~1.2V 显存~1.8V ,,,如果都有电压就看看有没有掉件,,刷个BIOS看看

网友:
显卡工作的几大条件你测试了吗?GPU供电0.9V 显存供电1.5V 还有两组 1.0V的电压测了没,16组电容有没,16对数据线对地值是不是一样,不要一来就干核心哦,本来没坏都有可能干坏的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看有没有认卡了,,查GPU供电和显存的供电,,在电感上查,GPU ~1.2V 显存~1.8V ,,,如果都有电压就看 ...

哥哥,550TI的显卡  显存供电是1.8V?不要误导小弟啊,1.8V可是D3显存的供电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哥,550TI的显卡  显存供电是1.8V?不要误导小弟啊,1.8V可是D3显存的供电电压啊

没有注意,,,我一般有电压就算它好了,,,多交流多学习

网友:
有事没事干干BGA,老师都是这么说的

网友(2015-02-08):
我手上有一张550t的显卡没电压,显存,和主心片没电压修了,也没电压,怎么办? 求大神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是GPU坏了。

网友:
各供电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