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25系列USB接口小编程

楼主(2014-12-26):
天刷MSI主板BIOS   主板型号是860GM-P43(FX)

BIOS是八脚芯片  型号是25L1606E  网上查这是一个16M的存储容量
然后我去官网下载BIOS文件,,解压后有2M大,,现在的问题是我用24 25系列的编程器读BIOS原文件是1M   清空后把刚下载的新文件往里刷的时候提示文件超出芯片容量,多出部份将被忽略。。。。。

晕了,这是什么情况?是不是编程器最大只支持1M的芯片呢?

编程器绝对没问题,刚刚还在用

网友:
刚开始还以为BIOS本身坏了,重新找一个也是和上面一样的提示。。。未解,请高手解惑!!

网友A:
可能你那编程器太简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那编程器太简陋了

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A:
你的编程器不行吧,你找同行,对他们好一点的编程器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编程器不行吧,你找同行,对他们好一点的编程器试试

我现在就是想确认一下是不是编程器不技持的原因,如果是,果断买一个,万一不是启不是白买了

网友:
换吧。。。档次太低了吧。。。 一个一般般的才不到300.上千万能的就 不说了

网友:
楼上的,现在赚钱不容易啊!

网友:
就你这小编程器,能刷什么呢?

网友:
别小看小的,一样的用,就是速度稍微慢点,我也有一个25编程器可以支持128m的

网友:
这个编程器有问题 不好用 还刷不了SST的芯片  我用过

网友:
一般得BIOS 文件512K  1M等容量取自于设计者对主板整体思路。你既然能读到而且能擦除说明编程器支持。你说得1M原BIOS官网下载2M建议你看一下你得型号下载对了没有或者问一下客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编程器不行吧,你找同行,对他们好一点的编程器试试

其它的编程器能写,那不就可以说明这个不行吧,这不就可以判断了吗

网友:
楼主搜索一下,这个编程器的驱动有没更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就是想确认一下是不是编程器不技持的原因,如果是,果断买一个,万一不是启不是白买了

便宜无好货啊  不支持

网友:
买个好点的吧磨刀不误砍柴工

网友:
我有一个一样的。用过大多的24.25系列都可以刷啊。平时刷的大多2M的

网友:
维修工具一定要必备好的,毕竟不是一次性的买卖!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8913-1-1.html

这个是驱动吗?

网友:
应该是编程器不怎么样导致,换个好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