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E47A不开机

楼主(2014-12-26):
   今天接了台E47A不开机,要急的。
    马上拆机,一看有人修过的,换过EC,南桥,刷过BIOS。有点想放弃的感觉,不过生意不怎么好,修修看吧。
    在讯维下了个图纸,查3。5V正常,开关有电压,ACIN正常。S5小电压都有。按开关RSMRST有3.3v电压,PWRBTN有高低跳变,南桥没有发SLP-S3,SLP-S4过来。那就查一下南桥的条件,示波器32。768有波形。难道是南桥的问题,上家都换过了不可能。

    那就在查查RTC复位,这两电阻好不容易才找到,查SRT_RST#没电压,拆掉滤波电容就出来了。后来大家都知道了

网友:
我遇到一台,加焊南桥亮一下,第二天就不行了,换了南桥也不行,退掉了

网友A:
上家是三板斧的人    还是查查条件的好

网友B:
思路很清晰,滤波电容坏不会有短路吗?小白不是很明白

网友:
楼主意思是滤波电容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很清晰,滤波电容坏不会有短路吗?小白不是很明白

同意此问题!!求指教!!!

网友:
二修机基本功 过硬的话,利润是很大的,大件都被干过了

网友:
现在的桥工作条件怎么查起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上家是三板斧的人    还是查查条件的好

在论谈里经常有人说“三板斧”,俺还真不清楚是哪三板斧,见笑了!还望赐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思路很清晰,滤波电容坏不会有短路吗?小白不是很明白

有电阻R491呀!既使电容C561变成导线了+3V RTC也不会短路。只是RTC RST#始终是低电平。

网友:
楼主  srtcrst# 那个滤波电容  是对地短路 还是漏电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在论谈里经常有人说“三板斧”,俺还真不清楚是哪三板斧,见笑了!还望赐教。

三板斧就是指   上来什么与不查  就 干干南桥  干干北桥  干干EC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板斧就是指   上来什么与不查  就 干干南桥  干干北桥  干干EC的

这种做法俺从来都不干,实在不行了才考虑动桥。焊桥对俺 来说就是大活儿了,最后一个杀手锏了!

网友:
RTCRST   第一个条件啊

网友:
果然还是南桥待机条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电阻R491呀!既使电容C561变成导线了+3V RTC也不会短路。只是RTC RST#始终是低电平。

R439吧,跟你说的这个电阻没什么关系了吧,SRTC-RST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做法俺从来都不干,实在不行了才考虑动桥。焊桥对俺 来说就是大活儿了,最后一个杀手锏了!

所以你是大神啊    肯定不能那样干啦

网友:
上家换过的桥就一定没有问题吗?我一般都是重新检查一下

网友:
还好上家没做手脚

网友:
上家做手脚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