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网卡被雷击后,用独立网卡也不行,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4-12-26):
昂达h61,集成网卡被雷击后,想用独立网卡,结果也不行,这是为什么?

网友:
把坏网卡拆下来 然后再用PCI的 。

网友:
禁用或拆下来!再用PCI的或者USB的网卡!!!

网友:
这问题在心里也疑惑了很久了,上述都是外围的办法。不能发挥“维修”的精神啊!有大神能够讲解一下吗!

网友:
不行,是不是插错口了

网友A:
在BIOS里把集成的网卡关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BIOS里把集成的网卡关了看看

有可能南桥也挂掉了

网友:
首先要拆掉原机的坏网卡,如果还不好只能是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