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灯管一根大一根小有什么差别?

楼主(2014-12-26):
可以用一样大的灯管替换吗?

网友:
一根大一根小什么意思

网友:
没差别 能亮就行了 。。  有时候19寸的灯管会缺。。 然后我用18.5的、放上去 一点事情没有

网友A:
正常情况是一样大,不一样大少见,你可以去买彩票了,到时中将时分我10万就成

网友:
尺寸一样就行,灯管都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是一样大,不一样大少见,你可以去买彩票了,到时中将时分我10万就成

我的瀚视奇HW191A 上下两个槽,,,每个槽里都是一根粗点的,,一根细点的灯管。。。

网友B:
小师傅说的是一根长一个短吧。用是能用的 但是用多久就不一点了

网友:
换了再说,如果返修也是好几个月后的事了。

网友:
稍微短一点是没问题的 不要太、短 不然两边会稍微暗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师傅说的是一根长一个短吧。用是能用的 但是用多久就不一点了

不是一长一短,,,,,一样长的,,,,一根更长,,一根更细。。。。。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可以换的

网友:
可以的,我就这样搞过

网友:
没有问题 能亮就是好的

网友:
能装进去,长短一样,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电流 差不多,  差别不大 直接换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