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4-12-26):
RT 就是每次开机都要重新收台 断了电第二天又要重新收台好麻烦啊其他都还可以 看看各位有什么办法吗如果实在不行我就拿的当显示器用算了
显示器

网友:
使用遥控关机,看情况如何。

网友:
是不是用户存贮芯片坏了

网友:
看你的电视面里有没有类似于主板CMOS电池的!如果没有存储器就是电擦除的,看与微处理器通讯线路是否有断路的,或者你搜完台后没有保存。有的电视是自动保存有的需人工保存。

网友:
检查一下白平衡存储器24C开头的一个小八脚芯片。

网友:
解决了 ,说一下,一起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