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有待机 不触发 求师兄赐教 维修思路

楼主(2014-12-26):
笔记本电脑有待机 .0.2A  按开关无任何反应 求维系思路 从什么地方下手

网友A:
第一步先量电感阻值啊。  然后再查EC 供电满了没

网友:
待机电压有没有出来,然后看到EC有没有跳变,再到南桥有没有跳变,

网友:
先查查各个供电正常不

网友:
开机程序 !  EC和南桥  开机电路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先量电感阻值啊。  然后再查EC 供电满了没

楼主说待机 0.2A  明显以经短路了

网友:
待机 0.2A  明显以经短路了   摸摸哪里发烫吧

网友:
待机3  5V有吗?开关针脚有电压吗?EC发送RSMRST#了吗?

网友:
用手摸啊 ,,

网友:
EC和南桥

网友:
待机0.2  短路了 用手摸全板 看看 那个件发烫

网友:
这个嘛  不如加个QQ远程指导

网友:
0.2A待机偏高了吧!应该是哪里有短路了?

网友:
0.2待机有点不正常,可以先量下各电压及后级电压阻值有没有异常

网友:
你不是做维修的吧  待机0.2 还有待机呢 ??

网友:
0.2肯定短路啦,应该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