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 二合一焊台带风枪那种什么牌子好

楼主(2014-12-26):
想问一下 二合一焊台带风枪那种什么牌子好?便宜点的300以下最好。

网友:
852D系列的比较常见!牌子嘛迅维,安泰信都可以。

网友:
快克,安泰信等,X宝大把,迅维的也行

网友:
还是用分体的好平时很少同时用到

网友:
我用的高迪的,十来年了,就是感觉风枪不大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