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各位大神板层短路烧机要断开哪些供电

楼主(2014-12-26):
               收到一摔破的V480,I5 3210CPU,本来还可以亮机的,有一个USB接口摔坏,我拆掉处理后5A大短,
就是图片左上角的USB接口,就是螺丝孔的位置冒烟发烫,想请教大神烧机的时候要断开哪些供电?

补充一个图片,USB接口已经拆掉,这个位置板层中间我刮开看了下,至少有六七层铜皮,想问一下这个位置会不会有信号线,如果有信号线,那就没得救了

网友:
新手烧鸡可要注意了,别把桥给干报废,不然真的是搞死、搞残、搞报废。

网友A:
摘掉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是不是板层短了

网友B:
认真观察你拆USB接口的时候是不是把什么地方接短路了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摘掉的时候要小心一点 .是不是板层短了

就是板层已经短路了,本来那个位置的PCB有断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认真观察你拆USB接口的时候是不是把什么地方接短路了哇!

这个没有的事,拆掉接口已经清理干净了

网友:
一定要细心排查

网友C:
板层短路   你烧机也没用啊   烧也只是 板层短路那块发热  不会有元器件发热的      板层短路的  只能刮骨疗法了   刮到不短为止  其它的在飞线了  只能这样

网友:
不要把故障扩大化了   先断开来这边的5V

网友:
刮的不短路为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板层短路   你烧机也没用啊   烧也只是 板层短路那块发热  不会有元器件发热的      板层短路的  只能刮骨 ...

就是不知板层有没有信号线,板面上的线倒是可以飞线

网友:
那就明天去刮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是不知板层有没有信号线,板面上的线倒是可以飞线

板层短路这玩意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刮到不短后  再按时序修  实在修不出来的 也属无耐   看运气了

网友:
应该没有信号线,有的话也是USB的,用刀片挖到不短路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层短路这玩意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刮到不短后  再按时序修  实在修不出来的 也属无耐   看运气 ...

多谢指点

网友:
不谢   不谢   祝你好运

网友:
这个区域应该没有信号线的,应是地线的汇总!螺丝孔是通孔。既然板层短路点找到了就别再烧机了,以免故障扩大。

网友:
那个地方应该没有信号线。先修好短路再说吧

网友:
摔过的机器主板变形,我一般的都不修了,修好了还会有问题的,不稳定?

网友:
在没有点位图的情况下开挖确实有些冒险啊

网友:
可能是短路引起

网友:
刮骨疗毒。有学了一招。

网友:
       这种看运气的事    修好了吗

网友:
把USB供电断开,重新飞一个电压更方便些

网友:
这个除了挖下去还真是没有得办法了

网友:
烧到地线冒烟,你电流表的线没事吧。

网友:
我 有一联想主板,层间短路,不发热大断,废了。

网友:
直接将短路的剪掉吧

网友E:
修过几次板层漏电,算是有些经验。像你这个位置的,信号线比较少。两种方法可以处理,一是哪里发烫就用刀子一直挖,挖到不烫为止,这个方法需要花费比较多的时间。二是确定短路范围,然后断开负载电路,接电烧,一直烧到不短为止,这个方法比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过几次板层漏电,算是有些经验。像你这个位置的,信号线比较少。两种方法可以处理,一是哪里发烫就用刀子 ...

谢土豆哥的指点!  看来也只有这两个办法了,我也是想接电烧到不短为止,但是不确定要断开哪些供电线路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说,,板层短路了,,一般都没有什么好修的了,,

网友:
这种板子看运气了,刮得好就好了。

网友:
危险,换版,不然很可能故障反复不稳定

网友:
板层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