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报错常见问题

楼主(2014-12-26):
1.开机报错To interrupt normal startup press enter   (处理思路:1.有无外设,无 2.插拔键盘鼠标,无效 3.在保,提醒硬盘数据,派单:主板 硬盘)
2.CLIENT MAC ADDR:00E0 4C C4 6E 9C GUID:FFFFFFFF-FFFF-FFFF-FFFF-******  DHCP..//【处理思路:1.F8 、F9、 F11、 ESC、F12、(不同电脑引导键不一样)选择硬盘能否进系统,能 2.bios-devices-network setup 关闭PXE】
3.Primary master hard disk fail(处理思路:1.F8 、F9、 F11、 ESC、F12、(不同电脑引导键不一样)选择硬盘能否进系统。
4.CMOS date/time not set    (处理思路,主板上得CMOS电池可能没有电了或者是主板电路问题)
5.    1、Error 0135:Fan failed        2、Error 0135:CPU Fan  failed   3、Error 0135:CPU Fan 2 failed   4、Error 0135:system Fan  failed
(处理思路:1.核实机箱风扇还是CPU风扇故障 2.机箱风扇or CPU风扇)
6.Error:Keyboard not found(处理思路:把键盘插上就行了,如果还提示说明要不你键盘有问题要不就是主板坏了)
7.Error 1962:No operating system found ,press any key to repeat sequence.(处理思路:1.机器有无接外部存储设备 2.F8 、F9、 F11、 ESC、F12、(不同电脑引导键不一样)选择硬盘安装系统;3. bios能否检测到硬盘 主板 硬盘)

网友:
开机常见报错,基本上都遇到过

网友:
嗯!遇到过其中的几种报错现象!了解一下有好处。

网友:
收藏起来以后遇到报错的打开看一下

网友:
常见报COMS电池或者设置问题还有一个是1962,看到报这个要看硬盘有没有,如果有安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A(2016-08-04):
我这个联想一体机就是报0135错误,风扇都接好了,还是这个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2017-02-28):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联想一体机就是报0135错误,风扇都接好了,还是这个情况,怎么解决???

额,过了好多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