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1.9v的内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12-26):
ddr2 1.9v,怎么还有这个规格

网友:
刚是入是不呀,正常

网友:
2.1v也正常

网友:
这个也是正常呀

网友:
标在内存上的,不是测量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
DDR21.9V 正常呀!

网友:
1.9V也是正常的

网友:
1.9V能用就行

网友:
不要太高就行

网友:
这是正常的,你难道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