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硬盘的问题吧

楼主(2014-12-26):
我的电脑突然自动关机,然后就不能开机了,以为电源坏了,换了个电源还是不行,接电后cpu风扇动一下就断电,后来试着把光驱,硬盘都拔下来,主板cpu风扇转了,再接光驱也没事,到接上硬盘就不行,是否是硬盘坏了,请教大家能修吗,里面还有有用的东西呀,真急呀

网友:
可以维修,一般是哟按接口的二极管短路了,换一个

网友:
考虑主板

网友:
照理就算硬盘坏了.  最多系统进不去,或者卡在那边
但至少肯定是能点亮机器的.

有没有换个硬盘的sata口测试?  或者换个·····接硬盘的电源线·······试一下.

网友:
硬盘电源接口附近有短路的件儿!

网友:
只是硬盘电源接口问题是可以修的

网友A:
有没有救就得看它短路到什么程度了,要是你会修理就拆开测测电源接口附近的二极管,拆掉短路的二极管再测供电还短路不,要是还短就不好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救就得看它短路到什么程度了,要是你会修理就拆开测测电源接口附近的二极管,拆掉短路的二极管再测供 ...

说的非常有道理,先换短路的元件试试看。

网友B:
谢谢,我不懂维修,能简单卡懂一点,硬盘的线路板看都是机器焊接吧,一般的电烙铁行吗,如方便的话希望能进一步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我不懂维修,能简单卡懂一点,硬盘的线路板看都是机器焊接吧,一般的电烙铁行吗,如方便的话希望能进 ...

会用万用表就能找到短路的二极管,哪个短路拆哪个,拆掉后量焊点看看还短路不!要是不短了就能用了,要是还短就不好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