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上cpu掉电,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12-26):
  今天一块技嘉GA_P43_ES3G主板一上cpu就掉电,不上不掉,上真u不插12v也不掉电,并且cpu供电出来了1.29v,测量每项上管的g极电压一样,三项输出电压都是1.29v,供电方式是pwm+驱动芯片+mos管的供电方式,打上管g极值,两个是575,一个是635有一项偏高,打下管g极值有两项相同506,其中一项615,值不一样的上下管为同一组供电,请问有关系吗?pwm芯片,驱动芯片都没有短路现象,测12v无短路,求维修思路

网友A:
有问题?不插12V怎么会有CPU供电,你量得不是MOS管吧

网友B:
LS说的很对,没插12v怎么有cpu供电,查供电芯片和MOS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问题?不插12V怎么会有CPU供电,你量得不是MOS管吧

我测的是电感啊 确实有电压1.29v 我也纳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说的很对,没插12v怎么有cpu供电,查供电芯片和MOS管吧

测电感不行吗 mos管的下管不是接地吗

网友C:
期待正确的解决方法

网友:
楼主,换个CPU了吗?

网友D:
呵呵,又是这个板子,论坛的高手们就是不肯说,好象说了就做不到生意!这样的情形,论坛就缺失了原有的交流学习及相互提高的功能。按楼主的情形,只要换掉时钟芯片就行了。你不妨试试。前几天刚碰到一模一样的主板。

网友:
看看是不是哪个供电芯片有问题

网友:
不插12v供电,cpu怎么会有供电呢?

网友E:
没插12v怎么有cpu供电,查供电芯片和MOS管吧

网友F:
1.换CPU
2 用示波器测量每个MOS G极波型

网友(2015-01-29):
引用 网友D:
呵呵,又是这个板子,论坛的高手们就是不肯说,好象说了就做不到生意!这样的情形,论坛就缺失了原有的交流 ...

多谢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期待正确的解决方法

更换时钟芯片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1.换CPU
2 用示波器测量每个MOS G极波型

CPU换了  没有示波器啊

网友:
技嘉P43的板难修

网友G:
哪位大俠能不能稍微解釋一下原理啊?

网友:
是啊  确实不好修 主要我现在能力有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哪位大俠能不能稍微解釋一下原理啊?

很多的东西我们都说不好 其实确实有理论来解释的  就像我们无论怎么努力也总是有几块修不起来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插12v怎么有cpu供电,查供电芯片和MOS管吧

当时确实量的 mos管  呵呵  贱笑了

网友:
真是一个奇葩问题。好在已经解决,否则照这情形还真没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