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5L4,郁闷的高压板问题

楼主(2014-12-26):
今天接到一个联想的液晶显示器LXH-GJ15L4,开机黑屏。接上信号一看,屏有图像没背光。
拆机一看该机修过。高压板修过,芯片ao4407换过,有焊接痕迹。一量高压板电压,5v和12v都有。ao4407的123脚有电压12v,4脚也有12v,但是5678脚无电压,后边也都无电压,应该还是该芯片坏了,于是换上,测试12v出来了,通电亮机。
结果装起来上机一测试,还是黑屏。拆机一看还是原故障,5678脚电压又没了。
于是又换了一个ao4407a,结果通电断电三次后又坏了。又换了个ao4411,试了一会又坏了。
检查了半天,也没有检查出来哪的问题?
请问哪位师傅遇到过,给指点一下。

网友:
换个高压条吧,简单了。

网友:
那两个5706拆下来测测是不是有不良的!

网友:
电解电容换过吗?换个升压变压器,外接灯管试试!

网友:
这种有的修好了也用不了多久,还是换新好保显

网友:
新的也不贵吧……

网友:
我的泪为谁飞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换新的吧,不换的话有虚焊的地方加焊。

网友:
把5707换掉再试。

网友:
楼主不用这么复杂吧,直接换个高压条,简单不费时间

网友:
也想过要换个板,不过有点不甘心
5707拆下来量了,没坏呀

网友:
直接换掉5706再补一下高压包焊

网友A:
后级的高压线圈如果补焊还不得的话应该就是匝间有短路,不容易测出来,只能量电阻看看是不是比正常值略低,只能更换,这线圈也要几块钱了,如果内部空间充裕的话可以考虑万能高压条,5706两个功率三极管也是易坏的对象,灯管也要测一下是不是电流正常!

网友:
应该是高压变压器有匝间打火,对线路板烘干,用704胶涂下高压变压器周边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级的高压线圈如果补焊还不得的话应该就是匝间有短路,不容易测出来,只能量电阻看看是不是比正常值略低, ...

两灯管电流正常;线圈补焊不行,拆下来量着也正常,5707拆下来量着也正常。看来只能定两个线圈换一下试试了。

网友:
这东西,大家都常修。。。。

网友:
换板子速度快,用的久。路过学习。

网友:
修不好直接换不贵

网友:
呵呵修好了。确实是高压线圈不好,换了一个就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