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t-lm维修一半没思路了

楼主(2014-12-26):
联想主板插电自动开机 复位灯常亮 不跑吗
检测 几大供电
内存1.83V正常
桥供电1.5V正常
CPU供电1.03偏低
时钟供电1.1V正常
测量PCIE  A14脚0.43正常

特意量了了电源管理芯片ISL6312 PVCC 11.8 VCC 5V EN5V
上CPU假负载 PG0.44V(不知道正常不)打阻值均在300欧左右

准备刷BIOS手头没工具  不知道是BIOS问题不?

网友:
PG 这个信号电压低了, 至少应该是一个0,7以上的高电平,  没复位 按理说不管BIOS的事情  刷再多BIOS也没用  你直接测CPU的PG  CPU复位  出来没有 如果出来了,说明电源管理芯片发出来的PG没问题   还不跑码 只有出大招刷BIOS   如果没有  换个电源管理芯片试试   , 有时钟没复位  多半是桥问题

网友:
晕。。。。枉你还远程过,这样的你简直是瞎猜乱搞

网友:
PG应该在3.3吧

网友:
慢慢来,先修自动上电,然后不行再修PG,大不了割开各级PG慢慢测。

网友:
有图纸PG应该比较好修

网友:
时钟pci  a15有没有!没有看时序供电!晶振起振不

网友:
先把自动上电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
笑。。。 联想板子。  本来就是一插就上电的。。        还修自动上电都来了。
跑d0?   或者没跑。   然后喇叭一直在响把。。。 呵呵
   可惜这故障和PG   复位一点关系都没有。。

网友:
不跑码。。打值喽。。CPU到北桥 。。北桥到南桥。。

网友:
我遇到过几台是内存条金手指有氧化了或者是插槽的问题,你多插几次内存条试试,先简单处理看看

网友:
可以去买个编程器,先刷刷,不行干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