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MS——7623 785GM-P45

楼主(2014-12-27):
今天修一块不触发的主板,V星的,IO收到南桥给的SLP-3,IO79脚也有4.5V电压,可是绿线不被拉低。从79脚到绿线,用万用表测量是通的。不知道怎么办啦。求高手解答一下。待机电路正常:PCI14脚有3.3V,IO81 脚也有3.3.电池,跳冒,开机针,32.768晶振都正常。问题是触发电路。

网友:
即然知到是触发电路有问题,就查他的电路看有无元件损坏。

网友:
查IO到绿线之间线路

网友:
查查IO的工作条件,,工作条件正常就是IO坏了 拉不低绿线!!

网友:
强制开机也不行?

网友:
亲  你是什么IO哦 ,IO给SB有跳变,SB到IO有跳变,那就换IO

网友:
全部没有跳变,V星用的是精拓F71889F,这个IO几乎只有V星自家在用
,换IO好啦。触发开机真IO工作79脚,那个几个脚的电压没有跳变,南桥有1.2V,3.3V。就是IO坏。谢谢大家啦。谢谢。

网友:
强开00代码,是时钟的电阻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