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全板usb不能用

楼主(2014-12-27):
p5g41全板usb不能用!打阻值正常!供电4.78把供电插到+5v还是不能用!检测电阻应该与这无关!还是换了!结果一样!跟客户说南桥坏!换桥60客户说试试!但是就是忘了跟客户说搞不好可能会不显示!!还是直接上bga换了!第一个换好无复位!拆了下来!有一个vrm_pg掉点了!补上!上绿油晒干!又拆了个换上上去!****不触发了!60还真不容易呀!又拆!再换一个!拆桥的时候忘记取下时间!!直到温度报警才拿下!想不知会不会爆了!想这个做不好就算了!太浪费时间了!把桥换上!跑码了!上散热!内存接usb键盘!亮机usb可以用了。不容易呀

网友:
换桥60,,打死我都不愿意!!换桥至少150才干!!费时费力!!风险也高!!普通维修都80!!

网友:
楼主换桥60???现在修电脑真的是白菜价了!还不如卖菜。

网友:
台机主板啊

网友:
60换桥太亏了

网友:
桥都25了,换不不值,还搞了这么久

网友:
主板便宜啊,市场混乱。没办法啊

网友:
同行都100了 别说散客了 楼主洗洗睡了

网友:
从生意的角度说,亏本了。。
从学术上角度说,进步了。。
业余可以这样收费,自费搞研究可以这样收费。如果靠一把烙铁一个枪租个地方做吃的。上有小下有老身边还个老婆。绝对是要老婆帮你交房租的。如果身边没老婆,会是单身到明明年!!!

网友:
换个桥才60,,你的劳动力太不值钱了

网友:
要是一个桥芯片去30。你也太。。。。。

网友:
果然是南桥的问题,不过LZ你这价格这让人汗颜啊

网友:
表示同情

网友:
60换南桥,想钱想疯了

网友:
100元以下的,这样情况建议客户换板吧!

网友:
换桥60,,打死我都不愿意!!换桥至少150才干!!费时费力!!风险也高!!普通维修都80!!楼主还真是低层廉价劳动力,你这样比拾垃圾的好点 。还不如站工厂里的大叔

网友:
一般都是桥的问题,,,GB的桥最爱坏了!!!!

网友:
楼主收费这么低还不如回家种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