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适配器内的绿色是甚麼电阻

楼主(2014-12-27):
这个绿色电阻接开关管的 S极,因短路烧了开关管和0.2欧这个电阻,这是甚麼电阻?可以用金属膜替代吗?
请各大大指

网友:
0.2欧姆2W。
可以代替的。

网友:
楼主适配器都修啊?我遇到坏了的都是喊客户换,这个不值钱吧

网友A:
在这个电路里起着检流电阻作用,只要你选择的电阻功率够大就可以

网友:
LS说的很对,检测电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这个电路里起着检流电阻作用,只要你选择的电阻功率够大就可以

用金属膜电阻0.2欧可以作保护吗

网友:
一般电路中用这么小的电阻,都是限流和保护用的1

网友:
只要功率和阻值达到,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适配器直接换,我们这边最贵代用的也就4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金属膜电阻0.2欧可以作保护吗

可以的,原来电路要求多少W的就装多少W的,(瓦)

网友:
瓦数一样  阻值一样就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