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上电触发,CPU有时工作,有时不工作,但都不跑马

楼主(2014-12-27):
如题,今收一技嘉G41主板,上电触发CPU风扇转,CPU有时工作,有时不工作,但都不跑马,新手,无从下手,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个人感觉先检查CPU底座

网友A:
大哥,,是技嘉什么型号的主板 ,每个型号的主板设计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既然是不跑马,那CPU肯定没工作啊,CPU都工作了那肯定会跑马的,建议你先测供电,再测时钟复位,看下是什么故障。

网友:
把CPU供电部分,电容全部换掉,

网友:
你怎么知道CPU有时工作有时不工作,,你应该先测试一下CPU供电正常不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是技嘉什么型号的主板 ,每个型号的主板设计都是不一样的。

型号是G41M-ES2L,CPU工不工作偶是依CPU发不发热判断,搞了大半天,发现这板子偶然能亮机,之后多数跑CF dd或CE CF或C1 00,前面的代码居多,算不过内存吗 搞不清代表什么?再之后干脆就无法触发了,郁闷啊!开机针有高电平,PCI14也有3.3V…除了IO(IT8718F-S)找不到引脚定义外,开机条件都满足了,南北桥打阻值也正常,至于一楼所说CPU座的问题,之前能亮机,估计也没问题,剩下只有IO或其它问题了,能帮忙找个引脚定义图或找找原因吗?

网友:
这样的情况,一般的CPU的供电蕊片都是有问题的

网友:
学习了一段时间,今天有空又把这块没搞好的板琢磨了许久,然后洗板、烤板,将内存周边的几个电容换了,居然搞定,能亮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