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0 无复位求助!

楼主(2014-12-27):
手上有一台DELL  1440 版号:09207-1无PLT-RST!时钟南桥都换过,电流O.21-0.14之间跳变,各个电压均正常,转换电压也正常,时钟发给南桥的CLK_14M_ICH跟CLK_PCI_ICH两个信号都有,南桥供电也正常,就是不出复位,那位高手遇到过,求指点!

网友A:
电压正常并不表示这个OK信号准确的传输到位

网友B:
还有就是VRMPWRGD 和POWEROK 都正常吧!那有可能是断线 之类的

网友C:
电流这么低,你确定各个后级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电流太低了,,感觉电压都没有出完,,,

网友D:
smi 系统管理总线 时钟都有可能

网友E:
应该有一组电压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正常并不表示这个OK信号准确的传输到位

那请指点!!详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VRMPWRGD 和POWEROK 都正常吧!那有可能是断线 之类的

我把南桥拆下来量过的,到时钟的都是通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这么低,你确定各个后级电压都正常吗

忘了说了··我把显卡取下来了,我知道的电压都量过了!!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smi 系统管理总线 时钟都有可能

等会我再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有一组电压没出来

那是那一组呢,,我也觉得是··但是就是不知道啊 ·

网友:
看看时钟吧,供电 时钟 复位 一步一步来

网友:
南桥的工作条件都查一遍吧 供电时钟,包括所有小供电  rtc电路 都要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