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g

楼主(2014-12-27):
小第新生。。。。全属三板虎人。。。。今接一机子ACER E1-471G  板号DAZQSAMB6E0 REV:E
机器能点亮。。在冷机时常在加载硬盘时掉电。。当多开几次就有可能开起进系统。一当进了系统就不会出问题。。。在线等高手指点

网友A:
遇到过内存不良引起的!!换内存、硬盘试一下!!

网友:
当要掉电时不接硬盘也是要掉。。。不过内存我到是没有换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内存不良引起的!!换内存、硬盘试一下!!

当要掉电时不接硬盘也是要掉。。。不过内存我到是没有换过。。试试。谢谢你

网友:
进水的机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