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S 装系统死机

楼主(2014-12-27):
华硕F83S 装系统死机,,刷BIOS是否可以解决

网友:
外设排了没有

网友:
把光驱拆了试一下

网友:
查外设,包括SD卡插槽,之前修过一个SD卡槽内有异物也死机

网友:
cpu供 也会引起这样的 问题  我有遇到过

网友:
你刷一下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我这遇到一个联想的,装系统蓝屏,win7  xp都不行,最后是cpu坏了,上次修的时候cpu的铁王八坏了,用了几天客户说蓝屏,最后查的是cpu有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碰到死机是BIOS引起的很少

网友:
可能是南桥坏了 ,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进PE都正常呗!装系统死机一般是桥、内存的问题。

网友:
多换几个版本系统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