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用手机内存不足. HELP ME!!!

楼主(2014-12-27):
  我自用的金立手机 .   手机内存16g的  . 系统占了5g . 内部内存还有11g的.  可是安装软件大多数都安装在了系统空间.   就造成了系统空间不足了.  我想请教  怎么把系统里的软件转移到内部存储里去  .  这样就不会提示内存不足导致的一些应用不能用.  首先我的设置里面是不能转移的.   就是请教懂金立手机有没有什么软件之内的可以转移一下........

网友:
一般手机在设置菜单内都有相关安装软件选择存储位置选项,你仔细研究一下

网友:
LBE的杀毒软件有个“软件管理”功能,可以把软件移出来。手机本身设置里也有,打开设置里的“应用”>常按要转移的软件>转移到内存卡。大概就是这样的思路

网友:
系统怎么还占用5G?刷机吧

网友:
打开手机里的设置,设置里有个应用。。。点击你已下载应用,每点个应用会弹出个界面,上面有停止应用——移动到手机内存/内存卡上

网友:
恢复下出厂不就是了

网友:
360软件就有转移的功能,希望能够帮到你

网友:
万能的360。  一般在手机设置里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