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上电0.34不显...

楼主(2014-12-27):
想SL410K主板 集成显卡 版号AGC2AMB8H0(8L)  REV:H   现故障是开机电流到0.34就不往上跑了  测试各电感都有电压  CPU电感有1.09V  北桥有1.05   内存有1.5 ..  CPU供电芯片是ISL6262A  测的47脚为CLK_EN# 没有电压  46脚为DPRSTP#   只有0.1-0.2V  无线网卡22脚PERST# 为0V 这正常吗   有图纸  BIOS刷过了   有修过的讲解下..........

网友A:
平台复位都没有出来,先修复位

网友:
缺什么修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平台复位都没有出来,先修复位

测试EC第4脚KBRST#    14脚WRST#  都有3.3V   这个情况有可能是南桥坏了吗

网友:
CPU 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
俩个电感都有1.09V

网友:
电压没有出来吧

支持 反对

网友:
以前修到过这样的问题         问题出在    所有PG汇总给南桥,南桥再出PLTRST

网友:
有可能时钟没有出来

网友:
查U30时钟有没有工作。

网友:
查相关的电路啊

网友:
重点查南桥的复位,估计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CPU电感正常是1.09V吗?

网友C:
见过好几个ICH9下面掉一堆焊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EC第4脚KBRST#    14脚WRST#  都有3.3V   这个情况有可能是南桥坏了吗

你说的这两个一个是EC的复位  一个好像是键盘的       你重点要测的是  PLTRST这个平台复位  没有这个是不会跑码的

网友:
南桥的待机电压正常吗?

网友:
直接换南桥。我觉得就是它坏了

网友:
不是有电压没出完?

网友:
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其实就是没有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见过好几个ICH9下面掉一堆焊盘的

同意14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