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的问题

楼主(2014-12-27):
有一块硬盘运行的时候突然出现蓝屏,显示字母:stop:c000021a unknown hard error unknown hard error.什么意思?

网友:
硬盘错误停止,可能硬盘线接触不好,或硬盘本身问题,换硬盘装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修复一下看看行不行

网友:
电脑在正常运行时偶尔突然蓝屏很正常啊!!要不就换换系统,,换换SATA线!!

网友:
硬盘停止 检测不到硬盘

网友:
直接替换法试试

网友:
硬盘有问题了

网友:
未知硬盘错误。将硬盘低格后再试试

网友:
硬盘清零试一试。。。。。

网友:
经检测硬盘坏道太多,应该摔过,直接送修。

网友:
坏道太多  一般修复不了的  就算修复了也容易复发  建议有资料就考出来换盘吧

网友:
硬盘坏道多而分散,已经病入膏肓了。

网友:
检测看是不是硬盘问题啊,不蓝屏的时候检测一下看是不是硬盘问题啊,试试装系统啊

网友:
不是是硬盘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