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m3板 m4n68t-m lev2,没有复位,不跑码测复位电压2.4,不知各位有啥建议没。

楼主(2014-12-27):
(无正文)

网友:
你查供电正不正常先

网友:
供电时钟正常是前提,,都正常就干桥!!这种板子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先供电  再时钟复位

网友:
走时序 先供电 时钟 后复位

网友:
测各电压,如正常就刷BIOS,

网友:
楼主复位电压低啊     电压过低  2.4V低啊       应在3.0以上啊  好好去查查吧

网友:
直接干桥,不会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