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魔剑P45+3.0挡3C

楼主(2014-12-27):
不知道有没有报什么错误  键盘进不了BIOS,有没有那个大哥修到过

网友:
内存  CPU  显卡  BIOS  都换了  刷了 不知道还有哪里的问题

网友A:
U口键盘也一样吗?查查U口电压有没有出来。
如果出来了还卡,就看看能否正常关机。
不能就属于卡LOGO 换南桥概率很高

网友B:
先不管代码在哪里停住了!!,,现在是显示了!!键盘进不了BIOS,,卡在LOGO画面了!!你换个PS/2键盘试试,,如果不行 ,,南桥坏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U口键盘也一样吗?查查U口电压有没有出来。
如果出来了还卡,就看看能否正常关机。
不能就属于卡LOGO 换 ...

U口供电都正常  开关机正常 键盘可以热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不管代码在哪里停住了!!,,现在是显示了!!键盘进不了BIOS,,卡在LOGO画面了!!你换个PS/2键盘试试 ...

键盘可以热重启,

网友:
进BIOS干嘛呢? 机子档界面么? 如果是装系统的话在其他机器上GHOST进去就OK啊

网友:
这个板子通病,。。。换声卡保准不卡3C

网友:
3c是声卡的问题,LZ换后换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