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郁闷 换了高压版。。。。。。。。。。

楼主(2014-12-27):
换了高压板没问题 装起来亮度调节不能用 调1000000000还是 那样 屏幕有点暗 但是能凑合用 就是不能调
问题
屏幕
亮度

网友:
换测试套件试试,看看灯管有没有问题,我估计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搞个上拉电阻把亮度控制电压高点看行不。

网友:
控制脚电压调节时有没有变化?有 变化就还是高压条问题。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