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QL-EPU时触发时不触发,想换桥,不知道如何代换,高手 ...
P5QL-EPU时触发时不触发,想换桥,不知道如何代换,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4-12-27):
这个板子开关到IO,IO到路线电路都是正常的,信号该量的,该断的 都试了。开始待机网卡灯亮,换网卡不亮了,但是每次进BIOS设置 或者自动重启档6F,只有背光、我怀疑南桥,这个南桥是AF82081JIB,L8395058 MALAY 我手头有一个这个蓝桥,AF82801JIB,L838H086 CHINA
自动重启

网友:
JIB的桥容易找啊。P43 上一般都是。没代换过,

网友:
南桥基本不可以代换吧!!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
南桥要原型号